大家帮看一下这个互感器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2010-01-13):
朋友捡到好几个这样的互感器就是不知到用在哪儿的?

网友A:
零序互感器吧

网友B:
有的电流表上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序互感器吧

网友D:
对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E:
这个互感器因当有一个配套的专用仪表

网友E:
他有过流缺。相保护

网友F: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word=%C1%E3%D0%F2%BB%A5%B8%D0%C6%F7&rn=21&pn=756&ln=2000
零序电流互感器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1%E3%D0%F2%BB%A5%B8%D0%C6%F7&in=8268&cl=2&cm=1&sc=0&lm=-1&pn=772&rn=1&di=3015504912&ln=2000&fr=&ic=0&s=0#pn772

网友G:
应该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H:
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I:
零序互感器

网友J:
这是一个零序互感器,是一般电缆出线的高压控制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