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电机

楼主(2010-01-13):
我使用西门子变频器M440带西门子电机,频率使用100运行良好,不知道各位最高使用到多少频率啊

网友A:
呵呵;一般变频电机参数都提供短时最高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西门子变频器M440带西门子电机,频率使用100运行良好,不知道各位最高使用到多少频率啊
西门子的变频电机铭牌上标着最高允许的频率,估计也就是100Hz吧。不过,完全可以再高的。比如300Hz,但是,一定要自己做些工作,比如转子轴承要换成高速的;再比如转子要做高速的动平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