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请问CP1E的100.02和100.03是否只能用作100.00和100.01的方向信号端子?
改变SPED指令的方向操作数时,方向端子的输出是否自动随之改变,无需另外的指令改变方向端子输出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但没有这么用过。当需要改变输出方向时,接通或是断开100.02和100.03的输出点,即可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