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变频器最高频率是多少?普通的是0-400HZ.有没有高频?有1.5KW的大概要多少钱?频率最高是多少?最佳使用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呵呵;你应当首先考虑你的电机最高转速;

网友A:
电主轴类转速可以达到几万~10几万转;
一般三相电机进口的到100HZ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你打算用在哪些方面,具体分析

网友C:
三相电机进口的到200HZ就差不多,我厂的电机设定215HZ,转速6000-----7000转,

网友D:
这个要根据你电机来看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我们用在磨床上的,一般用都是在20000转以上,普通的变频器400HZ时只有24000转,震动比较大8000转时还可以,原来的坏了,是瑞士进口的原机带了的什么数据都没了,电机40000转以上都可以用,

网友E:
配用中频变频器.

网友F:
好像变频器里也可以设定电机极数
假如原来是4极的现在设置成2极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不知转矩怎样

网友G(2010-02-19):
引用 网友F:
假如原来是4极的现在设置成2极的速度就不一样了  不知转矩怎样

不知道你用过变频没有,你改那个没用的,用中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