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请教各位大师:用三菱PLC与艾默生EV2000变频器的通信程序如何编写。要求如下:
1、PLC与变频器通信采用RS485,用人机界面设置写入启动频率(0-50HZ),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按写入的频率启动运行。
2、在运行过程中,如需加速或减速也是用人机界面上的加减速按钮来完成,如:变频器在30HZ启动频率运行中,需要加速时,按一下加速按钮变频器运行频率为100HZ,需要减速时,按一下减速按钮,变频器返回到当初30HZ启动频率运行。
以上要求请大师们给编一下程序。在此先谢谢各位大师们了!

网友A:
这程序比较麻烦,要根据变频器那边的通讯格式,PLC这边用RS指令发送数据
可以参考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楼主:
大师你好:就用三菱变频器谢谢你能帮忙编个程序吗?

网友B:
在网上有现成的例子,自己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