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

楼主(2010-01-14):
公司要做一台扭力检测设备,电机是带变速箱的三相电机,用变频器来控制转速
变频器的频率是用plc与变频器通信写进去的
但是电机要分20个运转速度来运转 每次送如的频率信号只能有一个,如果选择2,5,9,10.18,电机将以2.5.9.10.18所设定频率及时间来运行,手动时按启动将运行2的设定参数,2所设定的时间到后停 。再按启动将进行5的设定参数 以此类推
自动时只按一次启动将按2,5,9,10,18进行
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明白吗?
本人时新手,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真是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清楚地表达一下呢?

网友C:
基本能明白意思,这个主要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后面的动作顺序可以通过逻辑程序实现
如果楼主做过通讯,这个还好做,如果没用过通讯,那就选择同一厂家的PLC和变频器有专门通讯指令的,这样做起来技术要求要低些

楼主:
通信已经做好了
就是后面的动作顺序
你所说的逻辑程序时怎样的
具体怎样实现呢?

网友D:
台达变频器好像有15段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