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如题,知道的帮帮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你是学生?还是工程师?问此问题的目的是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

转速、频率针对交流异步电机而言,那是电机轴输出的参数;变频器的输出功率,那是电机的输入参数。把电机的输出与电机的输入采用关联的平衡方程式列出来,即可得到你要的解了。

上面的提示对你有帮助吗?^_^

网友B:
1.额定转矩(=9550×额定功率(KW)/额定转速)≥负载转距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  n=60f/p(1-s). f是电源(包含变频器供电),p为极对数,s为转差率,对同步电动机该值为0.

网友A:
电机轴功率 = n*M/9550 (kW)----1
电机轴功率 = √3×cosφ×η×U×I----2

将1、2是合并有:

n*M/9550 (kW)= √3×cosφ×η×U×I

等式左边:
n:转速;
等式右边:
U×I:变频器的输出功率 = 电机的电功率。
其他:
M:电机的机械转矩
η:电机的额定机械效率
cosφ: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