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PLC还有两个输出点,想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小功率的),一个给转向,一个点给脉冲,由步进电机驱动器内部做脉冲分配。没做过这个东西,请帮忙推荐一个适合这个方式的驱动器。多谢!

网友A: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有配套卖的

网友B:
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现在做的公司太多了。也不知道倒底谁的好,谁的不好了。基本上是只看售后服务这一块。电子厂品,说是不坏那是神话,只是坏了怎么处理。

楼主:
呵呵,谢谢。就是因为做的公司太多了,一时不知怎样挑选了。反正很便宜,随便买了再说。

网友C:
我觉得你在没搞懂哪家好的情况下,最好买和你的电机配套的品牌。
zhjycs:做人要靠集体。

网友D: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多公司以及个人都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