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难题

楼主(2010-01-14):
直流接触器  220v  250A    不接接触器线圈测量时280VDC   接上线圈是170VDC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接触器能动作吗?是不是功率太小?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C:
直流供电电源容量偏小,或是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D:
没见过220V直流接触器。
接上接触器是电压降低,如是整流的最大的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E:
头一次听说这东东!

网友F:
你的电源功率小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流供电电源容量偏小,或是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H:
4楼说得对

网友I:
感觉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J:
电源容量太小啦。

网友K:
电源问题

网友L:
应该是电源容量问题,带载能力底或有其它原因

网友M:
我想就象大家说的吧,只不过楼主的问题提的不是很清楚,不能分析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网友N:
你使用的直流电源没有稳压。所以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是接近峰值的,当有负载时电压就会被拉底。

网友O:
280DV是虚电压实际电压到负载上只有像你所测的170V左右

网友P:
直流电源容量小!

网友Q:
我觉得4楼和16楼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R:
控制电源容量过小导致带载能力差。

网友D:
如果原来工作正常,那就是:1是开关电源的话电源内阻变大了;2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你使用的直流电源没有稳压。所以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是接近峰值的,当有负载时电压就会被拉底。
同意,只是虚电压

网友L: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D:
楼主检查了没有?

网友T:
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是接近峰值,有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U:
电源的容量不够。

网友V:
应该是电源容量小,造成的。

网友W:
大家好,280VDC是直流电源电压,170VDC是接触器线圈电压

楼主:
接触器吸合正常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直流供电电源容量偏小,或是有地方接触不良。
tongyi

网友X:
电源功率小

网友Y:
应该是电源容量太小的缘故

网友Z:
直流电源的容量偏小或者是直流接触器规格选大了.

网友AA:
没有见过这么高电压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AB:
能正常工作,就是电源没有问题,本来是这样设计的。
接触器吸合瞬间,需要较大功率;维持吸合时,需要的功率较小;故使开路时有较高电压,带负载时 降低电压。
可以在整流后,采用电容器储能。

楼主:
说的一点也不贴边 高手都哪去了 你没见过就没见 还说什么 占用资源

网友Z:
楼主:
     是直流接触器.
     如果能正常工作,那就对了.电源有内阻,接触器线圈是电源的负载,有阻抗......带上负载,端电压必然下降......
     不能正常工作,就是前面说的两种情况.

网友Z:
直流电路,电源电压U,电源内阻R1(你看不到),负载电阻R2,回路电流I,
        U=I*(R1+R2),
        你测量的电压是I*R2,也就是是U减I*R1,
        不接线圈,就是R2为无穷大,负载开路,电流I=0,测量出的是开路电压U;
        接上线圈,就是R2有个一定的阻值,测量出的是带有负载的闭路电压U减I*R1,肯定比开路电压U低,低多少?
        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AC:
直流供电电源容量偏小

网友AD(2010-02-23):
1、直流电若是来自半波整流,那么,感性负载(线圈、电抗器、电磁铁等)能降低电源电压。
2、如果用交流挡去测量直流电压,得到的测量值会高出很多(1倍左右)。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能正常工作,就是电源没有问题,本来是这样设计的。
接触器吸合瞬间,需要较大功率;维持吸合时,需要的功率较小;故使开路时有较高电压,带负载时 降低电压。
可以在整流后,采用电容器储能。
看了这帖子所有回贴  终于还是看到明白人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能正常工作,就是电源没有问题,本来是这样设计的。
 接触器吸合瞬间,需要较大功率;维持吸合时,需要的功率较小;故使开路时有较高电压,带负载时 降低电压。
 可以在整流后,采用电容器储能。
看了这帖子所有回贴  终于还是看到明白人了

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吸合瞬间,需要较大功率;维持吸合时,需要的功率较小”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它是靠直流线圈的抽头来实现的,而不是电源本身有这特性。
所以,“故使开路时有较高电压,带负载时 降低电压。”是错误的。
能正常工作,并不能排除电源没问题。比如,电源的容量不够大,或者电源来自半波整流且带感性负载都会使直流电源的输出发生改变。
只能说电源带上负载后的实际电压勉强能维持工作罢了。

楼主:
说了半天 我倒是糊涂了  到底带负载造成电压低 还是感性负载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