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4):
我用电脑读fx2-48mr  PLC 的程序时,电脑提示通讯错误?我的操作法没错。电源也开了。com也设置了。编程电缆好象也没坏?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如果其他的都排除问题了
那就可能是你PLC的问题
这个只是看你描述,不在你现场不好肯定判断

网友B:
最好用表量一下线是不是OK的。
有可能是PLC的数据线接口坏了。

网友C:
你的COM口是不是好的?换台电脑试试
我见到过类似的情况,是电脑的COM口有问题

网友D:
呵呵;找别人帮你试一下吧;

网友E:
都有可能,即使最熟悉的,自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也有可能

网友F: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只能一个一个换来测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找别人帮你试一下吧;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方法不对,诸如:通讯口的设置、通讯电缆真的好使、PLC真的没问题、这台电脑给别的PLC通讯如何。排除一下,或找别人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