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铭牌

楼主(2010-01-14):
最近偶然发现一个问题: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数值,我找不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一电机铭牌上,功率1.1KW,电压380V,电流3.2A
不知道是不是我对铭牌上的理解有错误还是怎么回事,凡是有电压电流功率的铭牌,
我总是不能准确的算出之间的关系。
请教高手,是不是我的算法有问题,可到底该怎么去计算呢。

网友A:
I=1100/√3*380*cosφ*η

网友B:
Y110-2.Y表示是Y系列电机110表示电机的中心高度2表示电机的级数。

网友C:
得把功率因数算里面才行。

网友D:
功率相同的电机,不同厂家的电流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E:
先收藏,我觉的要好好搞清楚。

网友F:
电机的功率并不是指电机的消耗功率,也不是指电机的电功率,它是指电机输出轴的轴功率,也就是指电机的轴能够输出多大的转矩。

即指电机的输出功率。

楼主:
我所知道的算法也是跟2楼3楼的一样,可是找了几台电机铭牌后发现算出来的电流都不能和铭牌上的电流一样,而是低很多,比如我题目中抄的1.1KW,380V,3.2A,按照公式算的话1100除以380都已经约2.89了,如果再乘以功率因数和效率的话,那就更远离铭牌上的3.2A了,问过师傅一次,他也解释不清楚。难道这上面的功率电流表达的不是额定的还是什么呢?希望大家探讨一下,找个电机的铭牌含有功率电压和电流的那种,算算看。谢过大家

网友G:
你算的时候要考虑功利因数,还要考虑电机的机械效率,一般大家都会遗忘掉这两方面,大电机的机械效率一般取0.5-0.6,小的取0.8-0.9,你加上这两方面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