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摘要:工业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体现在工业生产过程的监控上。用监控软件 WinCC 将现场设备和生产过程的工况与数据,以图形、表格的动态或静态对象的方式再现于计算机屏幕上,通过 Profibus 现场总线进行信息的传输,数据的交换,实现远距离监视、调整、控制现场设备和生产过程的工况与数据,即通讯监控组态技术。本文主要总结了 PROFIBUS 与现场 Drive 的通讯监控组态设计方法与步骤。

  关键词:WinCC;必备条件;软件设置;设置 Drive;总线连接器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1 PROFIBUS 与现场 Drive 的通讯监控组态必备条件

  1.1 软件
  1.1.1 COM PROFIBUS 软件
  1.1.2 WinCC 组态编程软件
  1.2 设置
  1.2.1 设置 COM PROFIBUS
  1.2.2 设置 PG/PC Interface
  1.2.3 设置 WinCC
  1.2.4 设置 Drive
  1.3 硬件
  1.3.1 Profibus 通讯卡(PC机中安装如: CP5613,CP5611)
  1.3.2 Profibus 通讯电缆
  1.3.3 Profibus 总线联结器
  1.3.4 Profibus 通讯模板(Drive中安装如: MASTER DRIVE 的CBP2通讯模板, 标准变频器的Profibus 通讯模板)。

  2 软件设置步骤

  2.1 设置 COM PROFIBUS

  2.1.1 设置主站(COM PROFIBUS)
  (1)设置主站的Profibus 地址
  (2)选择主站类型
  (3)点击OK 进入下一步

  (4)选择Profibus DP 模式
  (5)点击OK 进入下一步

  (6)在DRIVES 中选择从站类型
  (7)选择从站通讯
  (8)选择PPO 类型
  (9)点击OK 进入下一步
  2.1.2 设置从站 ( COM PROFIBUS )
  (1)设置I/O 地址
  (2)点击OK 进入下一步
  2.1.3 保存配置 ( COM PROFIBUS )
  将组态输出为NCM 文件, 文件扩展名 LDB。

  2.2 设置 PG/PC Interface
  2.2.1 设置PG/PC Interface(Set PG/PC Interface)
  2.2.2 设置PG/PC Interface(Set PG/PC Interface)

  2.3 设置WinCC
  (1)在Tag Management 中Add New Driver(WinCC)
  (2)设右键点击Tag Management
  (3)左键点击Add New Driver 进入下一步
  (4)打开二进制文件PROFIBUS DP.CHN(WinCC)
  (5)选择PROFIBUS DP.CHN
  (6)左键点击Open 进入下一步
  (7)设置New Driver Connection 的属性(WinCC)
  (8)双击PROFIBUS DP
  (9)右键点击CP5412(A2)Board 1
  (10)左键点击NEW Driver Connection ? 进入下一步
  (11)点击Properties 进入下一步。
  (12)设置从站地址
  (13)右键点击NewConnection
  (14)左键点击NEW Tag 进入下一步
  (15)设置 Tag 的属性(WinCC)
  设置如图,完成后点击Select 进入下一步。
  (16)设置Tag 的属性(WinCC)
  完成上面步骤,在Driver 和WinCC 之间就可交换数据了。

  2.4 设置 Drive
  2.4.1 在P918 中设置Profibus 地址,必须与WinCC 中设置相同。

  2.4.2 控制字第十位置“1”,PZD1 = W#16#X4XX

  3 Profibus 硬件连结

  3.1 总线连接器
  总线连结器采用环绕接线,这样做不会中断在总线上传送的数据,总线连接器能够随时从PROFIBUS-DP接口拔出。如下图所示:

  3.2 最大电缆长度
  最大的电缆长度取决于波特率(传输速度),可以通过使用中继器来增加电缆的最大长度,但是串起来的中继器最多不能超过3个。下表给出的最大电缆长度是采用中继器在一段内所允许的电缆长度,仅保证在使用PROFIBUS电缆的前题下有效。(例如,西门子PROFIBUS电缆MRPD 6XV 1830-0AH10)
  3.3 连接

  参考文献
  [1]崔坚.Siemens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Guide[R].北京西门子公司,2005-08-06.
  [2]SIMATIC NET 用于工业通讯[Z].北京西门子公司,1999-06-12.
  [3]刘新元.组态监控技术在控制中的作用[D].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汇编,2005-09-07.
  [4]SIMATIC DRIVE[Z].北京西门子公司,2001-08-12.
  [5]SIMATIC WINCC 通迅手册[Z].北京西门子公司,2002-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