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有一段从配电房到水泵房的电缆,约为3*25+1*15,用来给水泵房供电,水泵房总共负载为:二台水泵4KW+11KW),冷却水塔(7.5KW+2.2KW),夏天白天全部负载开,其余时间只有两台水泵开15KW.1月3日早上9:00突然跳闸,同时听到电缆中有一处发出巨响,检查发现响场处电缆上有一个圆整的洞,感觉象钻头钻了的一样。
    水泵运行时检测到的电流为24A.
    请大家帮忙分析其原因,谢谢!

楼主:
补传图片

网友A:
这么圆的洞确实没见过,工作时才15KW,不可能是过载引起。应该是此处有暗伤,对外漏电,相当与对外有个负载,天长日久,此负载点碳化,终于爆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圆的洞确实没见过,工作时才15KW,不可能是过载引起。应该是此处有暗伤,对外漏电,相当与对外有个负载,天长日久,此负载点碳化,终于爆发。

网友C:
我也认为应该是电缆外绝缘层破损导致的漏电造成的

网友D:
现场被破坏了,没办法查,猜可能是有人施工,破坏,......

网友E:
象是电缆内的两根线短路造成的。

网友F:
如果电缆较新,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G:
电缆制造过程中的绝缘缺陷!

网友H:
电缆绝缘损坏后短路造成的。电缆质量问题.绝缘老化.人为因素都可以造成。俗称---电缆打炮。
另外。没有3*25+1*15电缆,应该是3×25+1×16。

网友I:
看样子绝缘不好火线零线短路有里面向外击穿

网友J:
好象是磨破绝缘层造成短路

网友K:
电缆以前外皮有伤,使用一段时间造成局部绝缘老化,而造成爆裂

网友L:
我看是你的敷设电缆的地方有尖铁东西,不然怎么会短路啊。

网友M:
绝缘损坏放炮如果是施工也不一定这样园的洞。巧合

网友N:
又放炮了,哈哈
感觉就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O:
电缆以前生产时擦破了,长时间绝缘降低,及附近空气湿度较大引起

网友P:
是电缆的绝缘下降,造成短路引起的。电缆质量问题

网友Q:
电缆内部有问题导致长时间发热,现在爆发击穿了

网友R:
电缆内部有问题导致长时间发热把外皮崩破了

网友S:
质量有问题
过载不可能
应该是绝缘层损坏了

网友T:
对地短路造成的。

网友U:
施工时有外伤了吧。

网友V:
我看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网友W:
我看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网友X:
这是手电转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缆以前生产时擦破了,长时间绝缘降低,及附近空气湿度较大引起

有可能,该电缆放在一简易的板房下面,放炮时屋顶下面有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