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 PLC 语句请教

楼主(2010-01-15):
在看MITSUBISHI ETHERNET资料的时候看到一条指令:ZNWR/ZNRD 指令
资料上说可以同过这条指令实现Q PLC 与A PLC 实现数据交换,但在看它的指令的时候,心里有个疑问:n1目标站编号,据我所知A系列的PLC实现以太网功能都是由顺控程序实现,在编辑顺控程序的时候也就只要设置IP,PORT而已,STATION站号好象是没有设置到的,那如果用这条指令想实现Q与A的以太网通讯,那A的站号该如何确认呢?
烦请有心人!

网友A:
没用过A的,不过Q的以太网参数中是有网络号、站号等这些设置的
你可以看下A的手册,缓冲区中有没有这样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