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我以前所用的触摸屏反应不灵,我就更换了一块新屏,以前旧屏是MP370,现在已不生产,所以换成MP377.以前用的是PROTOOL软件,现在换成了flexible软件,把旧的程序转换格式后下装时,出现:是否覆盖设备上的口令表?我选择了是,然后出现了:连接错误请检查设备,接口,电缆。我已检查过电缆,接口都没问题,是否设置出现了问题,请各位解答?

网友A:
屏开以后,先按下TRANSFER,在传送程序

楼主:
就是这样操作的,但不行啊!

网友B:
那你就看看通讯参数的设置是否一致。mp377开机后有个画面可以选择传输的参数,然后看flexible里的通讯参数。看看选择的通讯口和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C:
这么多屏楼主为什么要用西门子的,西门子的屏换画面时反应慢,最重要的是西门子的屏灯管关不掉,关系到寿命。

网友D:
你选 的是DP还是MPI,选 不选输无所谓的,你好好看下,MP377下载手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