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继电器

楼主(2010-01-15):
电流继电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网友A:
在船上见过,做报警用,串在灯的回路里,当灯坏了继电器断路报警。
继电器型号中用灯泡功率如60W,线圈阻值很小。
如果此继电器按普通继电器使用,等着捂鼻子吧。
普通继电器在这个电路用灯泡不亮。

网友B:
在平面磨床的电磁吸盘上也用到电流继电器,主要是防止电流小时吸盘吸不住产品,产生事故。在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是让工作台停下。

网友C:
用来检查设备的工作电流当达到整定值动作

网友D:
我没用过,一般场合使用不多吧

网友E:
高压继电保护中也用到了,检测电流值。

网友F:
电流继电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分為延时与速断,有些电机不是持续运转,需要电流不得超过一定值,需要瞬断电源,这就加装电流继电器来实现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