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工频无缝切换

楼主(2010-01-15):
在不需要变频器控制电机(比如维护时)想切换到工频控制电机继续运转,有没有比较好的无缝切换?

网友A:
无缝切换?什么是无缝呀

网友B:
呵呵;切换时两个的频率如何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切换时两个的频率如何同步?
既然切换到工频了,我想肯定就是50HZ运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切换时两个的频率如何同步?
既然切换到工频了,我想肯定就是50HZ运行了...
楼上您没理解2楼说的“同步”的意思。切换后一定会按50HZ运行,可是切换过程中呢?这就是2楼说的“同步”的意思。

网友D:
没有办法无缝吧,毕竟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吧

楼主:
估计是没办法了,只能一个停掉 另外一个(工频)再开启了

网友E: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你的变频控制在50HZ左右运行再切换就行了

网友F:
没办法了.同步的话小心变频器挂掉

网友G:
变频器应该会挂掉的,等于把电源往变频器的输出端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