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我的减速电机的传动比是187,转速是:7.6r/min.我要通过设置时间来改变他的转速。全长走线是6米。在50HZ时2分钟他可以走完6米。不知该怎么计算,有和他们相关的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A:
呵呵;要知道线速度;

网友B:
你这问题有点莫名奇妙,这简单的运输需要啥公式呀。

网友C:
7。6/6/2用1比2。5的齿轮就差不多了

网友D:
频率——》计算出电机转速
电机转速+减速比——》计算出负载转速
负载转速+实际的机械尺寸——》计算出负载直线走的距离

网友E:
根据带轮直径计算线速度。

网友F:
最好还是实测一下线速度

网友E:
电机的转速可以不用,只要减速器的转速乘上输出机构的周长等于6米就行了。除非你使用变频器。

楼主:
大哥教一下,怎么计算线速度呀!有了,线速度后我该如何呀!我想通过时间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在50HZ--100HZ,即可。谢谢走线距离是6米。

网友E:
n是转速,s是转差率,f1是电源频率,p是极对数。

楼主:
楼主。谢谢你的解答,这样我就明白了。

楼主:
请问一下,是1减去转差率S吗?

网友G(2010-07-24):
用时间?精度不高

楼主:
不知你有什么好的主意?介绍一下好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