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0-01-15):
我用的是海泰克触摸屏,从第一个画面进入第二个画面设置了一密码,但是此密码只是在通电后第一次进入时要输入,之后都不用输入密码而直接进入了。
如何设置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每一次进入第二个画面都要输入密码呢?新手请教

网友A:
使用功能按钮将当前用户设定为最低等级用户~

网友B:
不可以在退出画面时设置一个注销密码的功能键?

网友C:
做一个"数字输入"功能键.
在PLC写一段程序.

网友D:
这屏有没有存储密码的地址,有这地址就好办了,配合程序改变这地址中的数值,通过屏或是PLC改变都可以

网友E:
和3楼的想法一致,不知道你这种屏支持脚本不,在第2个画面退出时就注销已登录的用户。

网友F:
好深奥,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