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35KV架空线路单相接地。全长25公里,有什么办法快速查到接地点?

网友A:
对于较短的架空输电线路寻找接地点时,可安排人员沿线进行全面检查,但是对于较长的架空输电线路寻找接地点时,宜采用优选法进行。首先在线路长度的1/2处的耐张杆进行分段,分别拆开线路三相的引流线,使整个线路分为两段,然后用2500V兆欧表分别测量三相导线的绝缘电阻,根据测量结果可判明线路的某段接地或两段均接地。其次根据判断结果继续分段查找,逐步缩小查找范围。待接地范围缩小到一定程度,可安排人员沿线进行全面检查。这样可节省时间,减少劳动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注意事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在分段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必须拆开线路三相的引流线,然后分别测量各段三相导线的绝缘电阻?原因有:
(1)有的线路较长,导线在途中进行换位,在没有标明A、B、C相的情况下,防止漏测故障相绝缘电阻,引起错误判断;
(2)认为产生单相不完全接地时,对地电压最低的一相必定是接地相,因此只测一相绝缘电阻,而实际上有可能漏测了故障相,易出差错;
(3)线路有可能多点接地等。
因此,当发生架空线路接地时,必须认真检测、判断准确,工作中不能马虎

网友B:
谢谢3楼的老师,学习中

网友C:
路过,说得很好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