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我们单位单位变频器是676H5型,在更换主板时需要上传参数,不知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很急),不甚感激

网友A(2010-05-06):
用操作面板拷贝下参数,换主板后拷回去就行了。

----------------------------------------------------------------------------------------
路过,助过。

网友B:
H5的好像不能拷贝,你可以抄下参数。再一个个的写。

楼主(2018-08-19):
安川H5变频器参数传送步骤

1、 在变频器通电状态下,将主板参数记录好。HGC1不吸合状态下默认起升参数,用蓝笔记录。HGC1吸合后默认大车参数,用红笔记录。(大部分参数一样)
2、 将旧主板拆下,把新主板换上,主板上各个插件紧固并送电。
3、 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显示OPE01故障,将O2-04参数设置好,如三组功率单元设置为83,如四组功率单元设置为84,故障复位后面板显示BB。
4、 参数初始化。将A1-03=0设置为2220,初始化后A1-03自动变为0,检查02-04参数有无变化。
5、 参数读取高级模式。首先将A1-01设置为4,将A1-04设置为676(变流器密码为656),A1-01设置为676。
6、 在HGC1不吸合状态下,将起升参数手动输入。切换到大车模式下(HGC1吸合时)再将大车参数手动输入。(大车模式下,B参数有部分不一样,其余起升参数设置时大部分大车参数已经设置好,第二次输入时主要以核对为主)
7、 送电试车,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