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楼主(2010-01-15):
请问这句话“一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处理的数值范围为—32768~+32768是不是矛盾啊,我不能理解16位中的‘位’的含义
                                                                                                    请各位说说,谢谢

网友A:
bit
2进制1或者0
16位就是0000,0000,0000,0000到1111,1111,1111,1111,
16个1应该是-32767,
0后面15个1是+32767
1后面15个0是-0或者-32768
范围应该是-32768~+32767,总共16位,能表达65536个数.有符号数,有补码和反码表达方法.无符号数,从0到65535.

楼主:
二进制
原来 位是二进制啊,谢谢提醒啊

网友B:
学习到知识,无符号数,从0到65535.-----这是正确的吗?

网友C:
呵呵;一般数据处理二进制首位为符号位,为1则为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