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师父们帮帮

楼主(2010-01-15):
请问怎么给380V的开水炉接220V的定时器(没有零线)怎么接

网友A:
建议就近拉220V的瓦,不然呢?另外接地做零吗?当然不是公用地线,不知道是否可以,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B:
380变220的变压器,功率不用很大

网友C:
你在地上接一根线不就结了?

网友D:
使用220v控制交流接触器来控制380v的加热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80变220的变压器,功率不用很大

网友F:
用一台小380/220v控制变压器和一台220v接触器就搞定了。

网友G:
接个220V的电源,加个接触器搞定

网友H:
加一台380V变220V的变压器最方便。

网友I:
直接选个380V的定时器,因为没有零线

网友J:
很简单,一般380V的热水器是用三个220V的电热管接成星形工作的,如果你现在要在上面取零线,就在三个加热管的星点上取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一般380V的热水器是用三个220V的电热管接成星形工作的,如果你现在要在上面取零线,就在三个加热管的星点上取就可以了。
高手啊!想法独到、

网友B:
接中性点不是好办法,如果烧坏了接线那一根,麻烦就大了

网友L:
接中性点不可靠,烧坏某一组电热管,电压只有190V了,还是选用380/220变压器可靠。

网友M:
对,中点取不安全。加装变压器或者直接用380V接触器。

网友N:
加一个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O:
加一个小型的控制变压器(380/220)。

网友P:
加控制变压器安全

网友J:
没问题用。如果烧坏一个加热管,定时器承受的电压时190V ,我们一般用的定时器电压要求是170-250V,所以还不会出现异常的。就是烧坏两个也一样啊。

网友Q:
装个变压器最方便,

网友R:
你就直接买个380V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S:
谁出的接中性点的注意啊?那样能用吗?也不想想要是电棒经常保持供电还要定时器干嘛?直接接开关不就完啦?想用的话有钱就换个380的没钱就再找个功率差不多得其他电器串联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一般380V的热水器是用三个220V的电热管接成星形工作的,如果你现在要在上面取零线,就在三个加热管的星点上取就可以了。
那要是一个管子坏掉了,还能用吗?不建议这样

网友I:
加个变压器呀

网友U:
加变压器最好,如果不方便,用一只功率合适的灯泡串联就能用了。

网友V(2010-03-09):
呵呵!
一个个的高招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