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触摸屏是TP170A和CPU 226CN通过PORT1连接,正常。但是用RS232/PPI(西门子原装)通过PORT0连CPU,只要一上电,CPU SF等老是闪,求解呀。

网友A:
226 的开关打到stop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 的开关打到stop档试试。
打到STOP也是一样,只要一插232/ppi电缆 SF 灯就一直闪烁,整个输入的灯也闪烁。

网友B:
电缆是否坏了?
用电缆联PORT1试试,或者换一根编程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是否坏了?
用电缆联PORT1试试,或者换一根编程电缆。
电缆没有坏,刚好有一块运行的224的CPU,插上就没有事;换到Port1也是同样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PORT0是否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RT0是否能连上?
触摸屏连PORT0或者PORT1,CPU都可正常运行。但是只要一连232/PPI电缆,不管是PORT0还是PORT1,CPU马上就SF灯闪烁(STO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