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5):
各位:
  Q1:我现在在GX DEVELOPER把PLC程序编写好。
        在GT DESIGNER2 里把触摸屏画图制作好。
        在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里运行,一些动作没有反应。
        估计是没有把PLC程序调到GT DESINGER2触摸屏画图软件里去。
        在GT DESIGNER2 制作触摸屏画图时,从如何指定PLC梯形图程序?
  Q2:三菱GT软件里,如下图除我上面所说的外,其它的软件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各位大师帮我看看啊!
要怎么才能调出GX程序到GT画图制作软件啊?

楼主:
有没有朋友能帮我啊?

楼主:
我是在优酷网里看到的一个视屏。可以那样子仿真的。
哪个高手帮我看一下那是怎么操作的啊!
以下为视屏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Q3MjY4.html

网友A:
我的可以呢,我的四个软件全部为英文版的。说下你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我的是在三菱的网站下的,是2.0的。
楼上的可以说是,你的操作流程吗?
可以做视屏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做视频,怎么做?不会哦
其实操作很简单,安装好软件后,启动仿真软件按提示一步步做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明示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比如在GX DEVELOPER里做了三个程序分别为1、2、3。
在GT DESIGNER2做画面时,怎么去选择1、2、3中的其中任意一个程序????
GT DESIGNER2做好后,保存为GTE就可以了,
然后在GT SIMULATOR2里仿真。
现在的问题是仿真可以运行,就是按一个触摸屏上的键时电脑会响一下,就是输出的灯不亮结果没有????
我估计是程序没的调进去,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我GT的仿真软件都装了就是没有装GX SIMULATOR(GX仿真软件)
现在OK了。谢谢!
又一个新问题出来了,为在GT SIMULATOR2不做PLSY 指令仿真啊,程序是没有问题了的。在PLC上试行是可以的。但是在GT SIMULATOR2一走到PLSY 这个指令就不会往下面走了。
为什么?

看下贴的图片?不好意思忘记发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