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接近开关

楼主(2010-01-16):
我想在气缸的行程上放置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上、一个下),当气缸伸出到最大位置时上的接近开关工作,给plc一个信号。当气缸缩进去后下的接近开关工作,再给plc以个信号。

我想请教的是这两个接近开关在气缸上怎样放置?

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可以用气缸配置的磁性开关。二端各放一个就行。因为气缸的活赛中带一个磁铁的。当磁性开关感应到磁铁时,开关接通。
楼主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二个接近开关你想怎么放置都可以的。

楼主:
我是想了解它们的机械结构  难道要把接近开关焊在气缸的两段吗

网友B:
在安装气缸的旁边装两个支架来固定近接开关.
建议最好装行程开关,效果比近接开关好.

楼主:
装行程开关的话  应该碰撞才会有信号  怎么实现碰撞呢

网友C:
一般气缸里面都有磁环,装上磁传感器就好,简单些用扎带绑紧就好。用接近开关的话,应该在气缸拖动的机械部件边上装。
    这问题不该问。

网友A:
最好是用磁性开关。
你找个气缸看一下,像CKD与SMC等都有的。气缸四周不是有一些小槽吗?
那个槽就是用来装磁性开关的。
磁性开关里自一个小螺丝,顶紧就安装好了。动作原量很简单:
如一个气缸左右各装一个磁性开关。当气缸伸出活赛往左边移动。当磁性开关感应到活赛上的磁铁时,开关接通,气缸回去,右边的接通?

网友A:
在网上找一个图片,你应该更能理解,图片是只装一个开关,可以在图片上红色部份各装一个。图里除了气缸就是磁性开关。
楼主是个学生吧

楼主: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当气缸打开  伸到下边的行程开关时  停止

缩进去碰到上边的行程开关时  完全复位

网友D:
可以用气缸配置的磁性开关。二端各放一个就行。因为气缸的活赛中带一个磁铁的。当磁性开关感应到磁铁时,开关接通。
或者在汽缸的升缩杆焊一个加工件用接近开关来感应

网友E:
其实是一个行程定位,一般的行程开关都可以,如果是磁性的气缸,价格可能会高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行程开关的话  应该碰撞才会有信号  怎么实现碰撞呢

你在气缸顶部有螺牙的地方固定一个物体,伸出,收回来碰撞行程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F:
韩太极的丁基胶机液压泵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只是感应器你要选择易于安装的形状。

网友G:
呵呵,有些东西是不做不知道呀。只有自己做过了,才会心中有数。

网友H:
如果你的气缸有转用的接近开关安装槽的话,很方便,把配套的接近开关刚进去,移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固定就可以了.
如果汽缸没有专门的安装槽的话,那只能用卡子固定安装了..

网友I:
不是标配的接近开关,需在气缸的两个行程终端,取信号,制作触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