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各位大侠:我利用CPU314C-2DP配置好以后 ,下载程序后CPU就STOP SF灯亮,I/O访问错误,读取P区域,访问字,访问地址:358     所需的OB: I/O访问错误 OB(OB122) 优先级:1  外部错误,进入的时间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I/O调用错误
你是不是配置还是有问题啊
看看模块

楼主:
我直接配置完以后  把配置下进去没有问题

楼主:
把数据块下进去就出现问题了  现在是加了一个OB122 可以运行了 但是 仍然是读取I/O错误  SF灯亮

网友B:
是你的访问超过了300的映像区的 修改下就好了 。

网友C:
是不是子站的GSD文件有问题,或者,地址分配有问题~~~~没啥经验,只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