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请教各位师傅:
     我用步进程序写了一套程序,可以自动循环运作,但我却不知如何将它停止运作。
     将H88传送到DT9052时,只是要一个流程走完后才能停止。我想让它立刻停止,该怎么做呢?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FP0-C32T。
     先谢了。

楼主:
程序
程序在附件里,请帮忙修改一下。
另外,我的程序这样写合理吗?能否再简单一些。

网友A:
真没有时间来看程序,但步进程序只适用于简单的重复动作。不适合夹着数据类的东西。松下没有批量复位这个功能,只能一步一步的写复位了。

楼主:
步进开始后,我想要急停呀!

网友A:
在写入步进程序前,先写入上图的指令就可以了。不过我没有用步进指令写过程序,但可以参照一下了。

网友B:
大佬啊!你的手动(R21)用哪个来控制啊?我用模拟器模拟不能运行,你怎么说可以呢?

楼主:
我终于知道步进程序怎么才能立刻停止了!
回老兔子:上面的图和程序是配合触摸屏应用的。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我终于知道步进程序怎么才能立刻停止了!
用MC和MCE做步进清除同时将所有输出和内部继电器置0.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