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FN1S可以扩展模拟模块吗?

网友A:
FX1S没用过,查手册是不能带扩展模块的。

网友B:
呵呵;FX1S只能用功能板扩展;
这个没有扩展功能,也就是说FX2N-2AD这些模块是不能用的;
只有FX1N-2AD-BD及FX1N-1DA-BD 模拟量板可以用在FX1S上;

网友B:
FX1N-2AD-BD及FX1N-1DA-BD 模拟量板使用也是有限制的;
一台最多只能按装一个这样的板,而且装后就不能装其它显示模块等扩展板;

网友C:
FX1S属于最简单的,要扩展最好用其他的

网友D:
是啊,FX2n比较好

楼主:
因为是设备改造,原有的设备上用的是FX1S的,为了成本所以考虑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展

网友D:
你参考7楼的试试吧

网友E:
FX2N在伺服系统的编程问题上比较麻烦的
其实还是要看你具体使用情况,并不一定越高级越好

网友B:
呵呵;用FX1S的,带模拟量升到FX1N就可以了;价格比FX2N要低;

楼主:
多谢各楼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