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16):
三菱PLC 逻辑编程怎样实现单步控制?(不用步进编程,stl指令)头痛啊
望大虾解答!!
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怎样的单步控制?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步进编程?
那就试用移位或其他指令吧。

网友C:
中间加一个位元件阻隔,每按一次接通一次

楼主:
自动分拣系统

移位指令我试了下,不过我想把单步和连续、单周期合在一起编,貌似就不行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多谢各位啦~~~

网友D(2010-02-24):
可否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