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今天遇到一词,不懂什么意思,请懂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字面理解是复位意思。
在三菱里的是用解除SET指令的。
如——|X0|————[SET YOOO]         X0接通一下 Y0保持输出
  ——|X1|————[RST Y0000]         X1接通一下解除Y0一直保持的输出状态
明白了吧。
这是这基本的指令了。多看书吧!

网友B:
在FX2N中的对象器件有:Y、M、S、T、C、D。

网友C:
与SET对应,RST是复位;
对象如果是继电器类,执行后为OFF状态;
如果是寄存器,执行后为0;

网友D:
RST复位
清除动作保持,当前值及寄存器清零.

网友E:
到三菱网站上下载个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下,里面有这些基本指令的介绍

网友F:
复位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到三菱网站上下载个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下,里面有这些基本指令的介绍
要么,随便找本三菱教程,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