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线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请问一下各位有谁知道视频线的分类,和这些视频线的传输效果等。

网友A:
视频线有以下几种:
  AV线:最老的传输模拟视频信号的视频线,两端是莲花头(RCA头)。
  S端子线:比AV线质量好一点的视频线,接口是圆形的,类似PS2鼠标头;
   三色差线:比S端子线线质量更好的视频线,传输模拟信号,目前应该是模拟信号中最好的视频线。
   VGA线:常见于电脑,其信号与色差线相比各有千秋,但随着视频数据量的加大,分辨率超过1600X1200后,VGA线长度稍长会导致雪花。
  DVI线: 最新的数字视频线,以无压缩技术传送全数码信号,最高传输速度是8Gbps,其接口有DVI-D、DVI-I型,DVI-I支持同时传输数字(DVI-D)及模拟信号(VGA信号)。
  HDMI线:比DVI更新的数字视频线,以无压缩技术传送全数码信号,最高传输速度是3.95Gbps,HDMI除了传输视频外,还支持八声道96kHz或单声道的192kHz数码音频传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有以下几种:
  AV线:最老的传输模拟视频信号的视频线,两端是莲花头(RCA头)。
  S端子线:比AV线质量好一点的视频线,接口是圆形的,类似PS2鼠标头;
    三色差线:比S端子线线质量更好的视频线,传输模拟信号,目前应该是模拟信号中最好的视频线。
   VGA线:常见于电脑,其信号与色差线相比各有千秋,但随着视频数据量的加大,分辨率超过1600X1200后,VGA线长度稍长会导致雪花。
  DVI线: 最新的数字视频线,以无压缩技术传送全数码信号,最高传输速度是8Gbps,其接口有DVI-D、DVI-I型,DVI-I支持同时传输数字(DVI-D)及模拟信号(VGA信号)。
  HDMI线:比DVI更新的数字视频线,以无压缩技术传送全数码信号,最高传输速度是3.95Gbps,HDMI除了传输视频外,还支持八声道96kHz或单声道的192kHz数码音频传送。

说的很详细啊

楼主:
谢谢了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C(2010-02-25):
二楼说得真好

网友D:
学习了。象2楼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