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16):
为什么我的S7-200PLC能与触摸屏正常通讯,但用编程软件上载和下载程序时通讯连接不上。编程电缆在别的PLC上通讯正常?请各位朋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与屏通信是用的什么协议?
西门子编程软件要求PPI 协议///  或者你把CPU 运行开关打到STOP位再试下。

网友B:
和什么触摸屏,是不是同一个接口呢

网友C:
参数设置对不对

楼主:
我用的是威纶的触摸屏,PLC与触摸屏通讯默认是ppi 协议的。也试过断电后送电,让PLC处在停止状态,波特率开始是9600,后来选择所有波特率,结果都一样通讯错误。
以前不是用原装的编程电缆,后来用原装的编程电缆修改了一次程序,这次就通讯不上了。问题是不是在那条原装编程电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