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请问四相和两相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他们的各相相差多少度?列出来的电压平衡方程式是什么呢?
恳请各位老师解答,也可以联系我qq393734758
提前谢过了啊~~~

网友A:
两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只有两个绕组,有四根出线,整步为1.8°,半步为0.9°。在驱动器中,只要对两相绕组电流通断和电流方向进行控制就可以了。而四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有四个绕组,有八根出线,整步为0.9°,半步为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