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最近在工程上安装了一个百特的差压变送器,用来测液位的。第一次安装现场仪表,心里没底。测量介质是甲醇。温度很高,150度吧。现场用不锈钢管从塔底和塔顶分别引出一个法兰,然后用一个法半球阀与之配对,最外面是一个焊有引压管的法兰。两根引压管把引力引到差压变送器。虽然是在室外,也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在试压的时候,用的是水,结果引压管全冻了。正常运行起来的时候,甲醇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介质是水的话,那么是不是要做防冻措施呀??怎么做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仪表选型的时候,定的是负压的。大家有选正压的吗。听他们说,液位变送器大多选用法兰式的。安装相比方便,是这样吗》,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A:
在楼主那儿如果介质是水的话,看来导压管是要做防冻措施的,常用的方法是蒸汽伴热和电伴热。电伴热相对方便,但有防爆要求的场合只能用蒸汽伴热,通常用轻伴热较妥。为了免除伴热选用法兰式的液位变送器是最方便的。

楼主:
感谢DLR的回复,看来我这里应该用蒸汽伴热了,不过引蒸汽也不是太方便了。只能这样了。下次一定要选用法兰式的了。真是太麻烦了。感谢帮助。

网友B:
支持3楼的说法,北京雷萨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QQ1025917796

网友C:
水的话,肯定要做保温的,

网友D:
差压变送器都分正压室和服压室

网友E:
介质是水的话,肯定需要保温,甚至还要伴热的,可以加一个电伴热。
差压变送器应该分正、负压室。而不是单独的正压或负压(压力变送器是分的)。
液位变送器有很多种,具体型号不同,安装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