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我电脑读三菱都可以读的出来,但是读黄石科威的EC—20M20R,电脑提示通讯错误,我用的是FXGP_WIN-C,设置应该没问题,都试了下,请路过的高人帮忙下。

网友A:
要对应
你试下GX Developer,不行的话下科威的编程软件,因为每种PLC编程软件不一

网友B:
这PLC能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吗,还是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C:
最好找对应的软件。

网友D:
上他们网站上看看有没有软件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PLC能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吗,还是有专门的软件

不同的PLC一般需要相应的编程软件。通用的软件有,但有的PLC未必支持。

网友F:
最好是每个品牌的PLC对应其自己的编程软件

网友G:
姓凑的架给姓和的

网友H:
可能是PLC的型号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I:
FXGP_WIN-C是不行的。
要用GX软件。

网友J:
FXGP_WIN的串口通讯需要硬件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