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16):
紫铜毛细管两端有毛刺(外口和内口),怎样才能很方便地把毛刺去掉?毛细管的外径2.5mm和3.0mm内孔直径1.5mm和2.0mm两种。

网友A:
可试用园锥形的什锦锉刀在毛细管口转上几下,或者用比内孔直径大一点的钻头,手拿着在毛细管口转上几下。这样都可以去除毛刺的。

网友B:
内孔可用3或4的小钻头倒个角,外面在砂轮上转一下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因为量很大,每天有几万根,如果这样去毛刺,工作更太大了,希望有朋友能提供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因为量很大,每天有几万根,如果这样去毛刺,工作更太大了,希望有朋友能提供更好的方法,谢谢!

这个比较烦了,工作量蛮大的

网友D(2010-03-12):
工作量再大也得这样做,不过5楼提的网址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