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寸的人机界面长和高是多少厘米?

楼主(2010-01-16):
刚才网上看到一个触摸屏是5.6寸的,想问一下这个液晶屏的尺寸是长多少厘米?
看到介绍说是这个屏的外形尺寸是192×138CM,这个尺寸是带着外壳的整体尺寸?还是单纯液晶屏的尺寸?那么实际液晶屏的尺寸是多少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外形尺寸是192×138CM

楼主:
回复2楼,这个“外形尺寸是”192×138CM我知道啊,我不要整体尺寸,我问的是这个维纶MT6065I单纯液晶屏的实际尺寸是多少?长多少厘米?高多少厘米?谢谢

网友B:
是开孔尺寸,我正用的这款屏,还行

网友C:
外形尺寸和开孔尺寸应该不是一个
外形尺寸是包括边框的
这些尺寸在选型样本上都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D:
好像5.7寸的要多些,用个这个尺寸的,对角的英寸就是这个长度

网友E:
应该是5。7的吧,目前市场用量较大的一种规格。

网友F:
现在5.6的比较多了,据说是5.7的触摸屏不生产了。

网友G:
外形尺寸是192×138CM,应该是mm吧。
5.6寸 像素320x234
5.7寸 像素320x240

网友H:
看下资料全有了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尺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