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最近看到一个欧姆龙的CPM1A的PLC后面有两个NC接线端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NC一般是不连接的意思。一般是指不使用的端子。

楼主:
不使用为什么还有这两个接线端子啊?奇怪

网友B:
很正常,三菱也是一样有空的
可能是有几款接近的,用同一个板,只是外面标注的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三菱也是一样有空的
可能是有几款接近的,用同一个板,只是外面标注的不同
有这个可能

网友D:
要我说啊,很有可能是做塑胶模具时的问题,中间空一个怎么做?都一样会比较好。

网友E:
哈哈 这个问题想3天

网友F(2010-02-24):
那是空端子,不用接线的。

网友G:
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H:
千万别理解成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