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6):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新手现在自学PLC一些简单的程序会写,有做一部份在工厂上用了,想请教下PLC与变频器如何通讯的,比如变频器的启动方式,频率给定方式,正反转
,如三菱的PLC与变频器通讯除去波特率,地址码,奇偶校验,内部的数据传送是以二进制数,传送的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PLC和变频器都是三菱的,那三菱网站上有这程序可以参考的
如果没有专用指令,用RS指令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格式要求发送ASCII吗进行通讯,这个程序相对复杂
PLC还可以扩展功能板,或是用FX3U和变频器用做好的通讯指令直接控制,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B:
三菱的例子网上有,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