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卧式

楼主(2010-01-17):
请问各位大侠卧式电机和立式电机怎么区分呀,谢谢

网友A:
看它的安装底座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安装底座即可。

网友C:
看它的安装底座与轴平行为卧式,与轴垂直为立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它的安装底座与轴平行为卧式,与轴垂直为立式
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座于轴平行为卧式垂直为立时

网友F:
卧式B,立式V。

网友G:
看端盖有安装孔的是立式,反之是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