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转换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我厂用的的是天津百利电气有限公司产的自动转换开关,型号TQ30-630,可是在主电源断开时,备用电源没有自动投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用过的同志赶紧来

网友B:
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C:
看看控制线路

网友D:
双方电源自动转换开关,首先你得要转换的那条线路上电压要正常才能转换。如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可能是控制线路板出问题了。送修。

网友E:
应该有个转换时间吧?先看看手动能不能转换。转换时间好像是零点几秒。具体不清楚了

网友F:
没用过,关注下

网友G:
这个自动转换开关需要直流屏来供电的吧,检查电平的输出电压有没有达到要求啊,以前也遇到过其他品牌的自动开关,控制线松动的问题,你的这个问题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自动转换开关需要直流屏来供电的吧,检查电平的输出电压有没有达到要求啊,以前也遇到过其他品牌的自动开关,控制线松动的问题,你的这个问题不好说啊
不用直流屏的,所有的部件都在照片上,

网友H:
柜面上还有个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