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7):
请教各位师傅...工厂的用电量偏低.电容补偿柜自动补偿器不工作,这问题要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A:
偏低?是偏得太低吗?

网友B:
你是多大的变压器啊?你用的是多少负荷啊?总柜上的电流互感器是多大的啊?

网友C:
把变压器输出调下?

网友D:
算一下电流,如果补偿柜及线路没有问题的话,换个电流比小点的电流互感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把电容器的容量换小

网友F:
用十二路或更多路的控制。(每个电容的容量减小)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你只要把总柜上的电流互感器换小就行。

网友G:
4楼说的对

网友H(2010-03-01):
是偏的太多

网友I:
一般补偿柜当信号电流小于60MA,无法自动投入的

网友J:
说的太笼统不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