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7):
为了防止电动机缺相烧掉,我想用电动机保护器,潜水泵要自动控制,怎么选择产品
型号

网友A:
电机综合保护器就行。

网友B:
漏电保护器

网友C:
缺相保护用有卖的,去问下就行了。

网友D:
综合保护器(过载、短路、缺相同时具备)。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有点小复杂,自动控制配电动机中综合保护期效果并不好。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综合保护器稍加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和各种参数的不同来决定保护器的选择.

网友G:
现在市面上还有什么高分子断路器功能很全,具体的我也没有见过,呵呵,你到市面上问问应该不难买到你需要的东西啊

网友H:
缺相保护器有卖的,去问下就行了。

网友I:
潜水泵自动伺服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