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7):
程序如LD 25313 ANDW(34) 0 #F DM10 那个告诉我下是什么意思啊 我从程序上看与我的理解不一样啊 我认为逻辑与是遇0的0 遇1得1的吗

网友A:
与是 只要有0就是为0,只有两个都是1是才会是1

网友B:
这指令是0通道的数据与#F相与,结果送D10里面。
也就是检测输入点是否有信号,然后把有1的0通道状态送到D10

网友C(2010-04-01):
引用 网友B:
这指令是0通道的数据与#F相与,结果送D10里面。
也就是检测输入点是否有信号,然后把有1的0通道状态送到D10

高手

网友D(2010-07-13):
不太明白为什么和#F与,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