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FX系列PLC难吗

楼主(2010-01-17):
我接触PLC的时间不长。平时用的是海为PLC,(到现在为止其它品牌均少用)现在客户需要,尝试用FX系列的PLC,但是第一次用好像找不到头绪,”如输入时计、移动指令时会出现“设置不对”的窗口,我是哪里出错了吗?以前听说只要掌握一个品牌的PLC
编写方法,其它的也就可以举一反三了,是这样吗?对于FX系列的PLC程序编写我应该要在哪里下手呢/

网友A:
学习一个新的厂牌的pLC,如果连该厂牌的手册都懒得看,后续还谈什么举一反三呢?

网友B:
都用过PLC了,说明有基础了
那学习三菱的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个新的厂牌的pLC,如果连该厂牌的手册都懒得看,后续还谈什么举一反三呢?

REgards
是啊,要沉下心来仔细揣摩才可。

网友D:
好学,fx较简单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网友E:
呵呵;先学好一样再说吧;

网友F:
入门都不难 学精通需要时间 智力

网友G:
学PLC应该先了解使用手册,因有许多是规定的。不能变的。

网友H:
哪里提示“设置不对”,就针对性地,看手册上的有关内容。

网友I:
容易,PLC原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