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7):
今天用Easybuilder 500写了一个程序,结果下载不到触摸屏里面去。真郁闷。我是按照它的说明书上写的,做了一根连接电缆。结果显示通讯超时。怎么办呢。第一次用触摸屏,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电缆是怎样做的呢,通讯设置是怎样的呢

网友B:
呵呵;找条正规的电缆试一下;

楼主:
我是按照上面的图接的线,就三根红线。结果通讯超时。参数设置也在图上。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C:
 通信设置不对

网友D:
两头插反了也不行的

楼主:
五楼的大哥,哪里不对,能给说一下吧。

网友E:
将“通讯口类型”更改为232试试,从接线上来看,你的通讯线应该是232,应为一般485通讯线之用两根线芯。
多发贴,多看贴,多回帖!
这就是我的习惯!

网友F:
你的这个是屏与plc的通讯设置,不是pc与屏的设置。

网友G:
您可以咨询威纶通400-888-0872技术服务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