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三菱FR_E500的变频器接三线MBS3000  060G1125的压力开关怎么接, 用1K的那个电阻接变频器的2 5 10 么 , 哥哥发个图 说的详细些啊
E500的说明书119页为什么我按他的图接了 不成呢 我没有接他的2 5 10 之间的电阻啊  不接么 都咋么设置参数给我说下 和电路接法,发个图吧说的详细些,谢谢了 给我回信的老师 呵呵

网友A:
想做什么,压力开关过来的信号是模拟量吗?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B:
呵呵;要搞清压力开关与压力传感器;
压力开关是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传感器则是输出模拟信号;

楼主:
帮说下具体点 啊 呵呵
就是恒压供水啊 压力开关的型号有他是接那个角 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 不一样吧 我接的就是E500的变频器 你帮我看下 怎么接说下啊

网友C:
是两线制的还是4线制的?

楼主:
上边有1.2.3和一个地你说怎么接呀 网站说1是电流反馈 2是电压 你说我接三菱FR-E500的变频怎么 接呀 我上边发的说明书119页你看是那么接吗 那个一K的电阻有用么,帮我看下说具体点我,在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