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我住在老城区,三相四线供电,居民用户都是220V.有的是接零保护,有的没有接零,只靠断路器或熔丝保护。我家里装修,零线地线分开布置,控制是漏电断路器,自己安装1组接地装置,请问各位老师:我应该怎么接线才是最安全的?谢谢。

网友A:
从电表处零线和地线分开,不再混接。

网友B:
对你的地线接在电表前的零线上就行。那样安全,就怕不给了,那样能偷电。

网友C:
保护零线应接在漏电保护器的前方。

网友D:
同一供电系统内,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不得混用。
居民用公用负荷,应当不允许采用接零保护。

网友E:
你自己安装的1组接地装置引出地线与火线零线绝缘(不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需要重视的,零线与地线分开就好了

楼主:
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需要重视的,零线与地线分开就好了
同一供电系统内,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不得混用。

现在有部分用户采用接零保护。我该怎么接,请帮忙解决。

网友G:
只要不混接分开接就好!

楼主:
在同一系统中不允许有的采用接零保护,有的采用接地保护。

网友H:
你还是选择一下潮湿的地方,挖个1M的坑埋下一段金属在上面接引出线,此线再接入配电箱即可。如你有条件的话最好测一下,接地电阻的阻值不大于50欧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还是选择一下潮湿的地方,挖个1M的坑埋下一段金属在上面接引出线,此线再接入配电箱即可。如你有条件的话最好测一下,接地电阻的阻值不大于50欧就可以了

居民用电接地电阻小于4欧

楼主:
地线能不能和零线联接?

网友J:
在进户线段加以地线。及重复接地入地。1.2米以上作为地线一保护零线断线危险。

网友A:
下载本书可以好好看看。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uqqzhou&id=57747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31113

楼主:
1.2米以上作为地线    是什么意思?

网友K:
最近一个工地我的接电线就不行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17楼 IhIIi   i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L:
17楼 回答的最好了

网友C:
办理电工证时,都讲过了

网友M:
一般接零系统也要重复接地,而你家接漏电开关就不要接零了,不然很容易开关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