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8):
我单位电除尘采用高压硅整流设备进行除尘,电场除尘极接硅整流输出的阴极,收尘极和外壳接硅整流输出的阳极,刚开始出现一次电流过流并且报警跳闸,之后,热继电器复位,然后操作,同时出现二次高压过低报警,开始怀疑电场有短路部分,所以,强制阴阳振打四个多小时后,在启动,一次电压和二次电压都能达到接近正常值,但是,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非常小,并且间歇性出现“一次电压,一次电流,二次电压,二次电流”同时为零的状况。现在已经确认就是电场内部,希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电场内部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能造成 一二次电压电流都为零的情形,(当出现都是零的情形时,系统并没有出现故障显示和报警)

网友A:
因为你说的情况还不算详细,所以我只能怀疑是你的进线无触点开关的脉冲电源可能有间歇性断路。

网友B:
电场闪烁

楼主:
已经确认故障就在电场,别的地方已经确认没有问题,并且,手动强制振打几个小时以后,故障现象就会消失,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C(2010-09-14):
这个可能是电场内的“阴极”“阳极”线短路造成的。